同方超锐F5000不加电!

楼主(2009-10-29):
同方超锐F5000本,待机0.1A按开机键什么反应也没有,查过3.3   5V电压正常,哪位大侠有修这个板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把图纸发上来呀,不然就这样说说,是没有人会回答你的

网友:
同方超锐F5000的图纸!

网友:
待机电路好像不正常。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烧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待机电压到开关啊??
要不看看io!!

网友:
触发电路,你要查26页EC的触发信号,
15页,ICH的PM模块的信号,
AA6脚有没有3V电压等

网友:
换超级IO,或者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