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检测无限网卡时报错

楼主(2009-10-29):
前天客户送过来一台HP DV3000的机器检测无线网卡时报错,不知道哪位同行遇到过这种问题,麻烦说一下,比较急

网友:
报什么错。拜托。这样子咱个回你嘛!

网友:
先换个网卡,不行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无限网卡是好的,装在别的机子是是OK的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要装原装的无线网卡。如果卡没问题。机器是AMd机种。可能北桥挂了。

网友:
还是版主比较厉害,是网卡不兼容问题造成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上面显示的是:检测到不支持的网线网卡,看到这个提示,首先就换网卡啊

网友:
LZ应该去搜下那报错的意思,嘿嘿

网友:
HP报104的错 有专门的帖子介绍 更改BIOS里面的代码就能解决,但我没学会  最简单的办法 换一个就行啦

网友:
BIOS不一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会跟北桥有关呢

主板维修基地---工信部全国计算机(硬件)专业人才认证项目考试中心
回复 引用 报告 道具 TOP

你去看下v3000  amd机种的电路图就知道了,无边版主早就发过帖了,这种机的无线网卡是受北桥管理的

网友:
回复14楼,为什么和北桥有关!
  原因是:因为那个网卡是PCI-E的,而PCI-E是北桥发出来的,就好比是PCI-E的显卡,显卡坏了或者是PCI-E总线坏了等,你不修北桥难道你还跑到南桥上修啊(但是这个总线什么的信号有时候也和南桥有关系)?所以说无边斑竹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