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s屡烧单项上管

楼主(2009-10-29):
不上cpu不烧上管,一上cpu就烧,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先把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换一个没有用。一般上管坏了。下管也就完了。最好能一起换。上假负载试试。换个CPU在试!

网友:
还有就是对比一下各组上管的G极电压,如果相差比较大那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上电之前打一下各组上管G极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要阻值相同,若有相差,先考虑从电源芯片,然后主电源芯片,有示波器就更好了,直接看波形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回答也真有趣,上假负载难道电源管理芯片就不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