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金属质掉了

楼主(2009-10-29):
1带内存金属质掉了之后,怎么修啊,

网友:
用AB胶粘回去后在连线 试试!

网友:
查一下图纸,有很多电源和地线脚,少一根不影响,要是有用的脚,就沾上去,再考你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我修好一条,是这样的 。先在掉铜箔的地方清理连接的走线,焊上锡为止,再用小刀,在掉铜皮的地方划个小槽,不要太深,然后把AB胶混合完全涂上,粘上铜皮压平整,等待几个小时。硬了以后焊接好电路,修理毛边。包括焊锡。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先在掉铜箔的地方清理连接的走线,焊上锡为止,再用小刀,在掉铜皮的地方划个小槽.然后把502完全涂上,粘上铜皮压平整,等它干啦然后在用刀片把多的502修去~~。切记最好不要在用清洗液清洗,不然管不啦多久又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