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导致自检后重启

楼主(2009-10-29):
今天收到一个机器,故障为开机LOGO一显示就重启,本来觉得故障好弄,无非是主板,电源,内存可能出现问题,结果不是。只要不插硬盘4口电源线,机器就没有问题。最终结论:硬盘坏了,这种故障应该就是在硬盘电路板上,但测试5V 12V都正常,且重启时电压不变,难道是驱动芯片有问题,我没修过硬盘,不知道这种故障应该从哪下手开始测试,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一块捷波845gl m+不插硬盘正常,插上硬盘要进系统的时候就重启。

网友:
用替换法先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子上试一下看还重启不,有的电源质量差的机子在硬盘自检时会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