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映泰nf4

楼主(2009-10-29):
很简单的,老手路过.....................................................
上电无复位,nb无供电,别人换过9202
程序:加假负载,上电,测无北桥供电
     打对地值,正常
     测boot脚 异常,5v以下,换升压二极管,电压出来,只有1.0v,
       换fb脚对应的两个参考电压分压电阻,
      1.5v电压出来,全板复位正常
烤机,正常,板子修复.

网友:
boot脚 是哪里的脚位

网友:
ic的第一脚啊

网友:
IC是在哪里

网友:
本人对芯片的英文名字不懂,麻烦楼主说清楚点。谢了!

网友:
嘿嘿 楼主说的比较精

网友:
就是电源芯片上的BOOT脚

网友:
你们都在等别人喂你吃啊,可能吗? 搜索下rt9202,自己看下很难吗,要你们这样,一辈子都是菜鸟,一辈子也提高不了.

网友:
先主动,后求人~~~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