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AC 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10-29):
联想  15寸液晶 驱动板上的 431AC 用什么可以代换呀。开机电压 只有1.6V

网友:
有431的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主机电源中一般就有这个元件。。。元理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431也要找代换的啊,这个东西多的很,主板,电源板,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
这东西就像保险一样常用的,做维修适当的东西还是要备一些的,找来找去,又不知好坏更麻烦

网友:
一般很多都可以代换呀

网友:
很多啊,如TL431/AZ431/KIA431都可以啊

网友:
旧电源里面都有的,液晶外置电源也有,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