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8PE 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10-29):
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检到键盘停住,换键盘无反应,与其连是一个222的排阻(楼下提醒更正),一端与IO8712-F IXS相连,由于其周围没有排容,量排阻都有5V的电压,先刷BIOS,没用,从一块好的华硕主板拆下IO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想想有可能是华硕IO有点不同,上网买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还是显示找不到键盘,换谐振电容上机测试可以进COMS,也可以调置,以为正常,都开关机几次,又不行了,换晶振,又好了一下,开关几次又不行了,最后量了一下排阻到IO的那端,排阻的4个脚相通,最后也懒得拆IO,也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还是桥引起的,有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对地阻值四个点都是706

网友:
1、检测键盘是否有5V供电
2、检测到IO的线路 如果USB接口能用。基本可以排除SB。如果USB也不能用,加焊SB吧!

网友:
打下键盘鼠标数据时钟的对地阻值看有无异常。键盘鼠标插座后面一般连有一个排容(可以去掉的)。然后还连了一个472或222的排阻(你看清了是220的不)上啦。

网友:
建议楼主更换PS2接口··这个办法试过没有?

网友:
把牌容去掉试试,一般都是排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排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主板本来就没有排容,PS接口也换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