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6P5E-ML主板电容问题

楼主(2009-10-29):
今天拿到一块神舟HA-6P5E-ML的主板,不亮,一看NB旁边的电容都鼓包了,直接就换之,换好冷却后测试,第一次遇见换电容后还是不亮,代码D4,于是就测AGP供电正常,然后测cpu,内存都正常,这时碰到NB的散热片了,好烫手,怕北桥挂了赶紧断电,于是测NB电压,也正常郁闷了,这时想到换电容时碰段一根线,已经补好了,不会是又断了吧,二极管档测试,没问题,接着就来基地搜索,没有找到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在换边电容反正省事,再次插下电容时看到电容在鼓包漏液时流的浆水腐蚀了一个贴片电容,补焊,在换一个电解电容,冷却后测试,正常,现在回想,是贴片电容虚焊了还是那个电解电容质量问题,已经无法证实了,客户已经取走了,我想说的是,换电容后不要跑弯路,在确保换的电容没问题的情况在查其他地方,希望对新手有些帮助,我也是新手哈哈

网友:
NB发烫有没有因为补焊贴片电容解决?

网友:
有啊,补焊了贴片电容,也再次换了贴片电容旁边的电解电容,就跑码一切正常了,就是不知道是电解电容质量有问题,还是补焊好的因为一起换的,换好测试后客户就取走了,无法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