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显存那块坏的新办法,非常简单!

楼主(2009-10-29):
是针对TOP封装的显存.
一张GF2MX200 开机后花屏, 4块16BIT SDRAM 的显存,2块拆方法比较麻烦, 想想可以不可以屏蔽显存呢...以前在大学里学过,系统选择储存器要使储存器的CS(chip select)脚有效才可以使用,那坏显卡的显存是HY的芯片54脚,马上到 网上查这个编号的资料(网站是的产品资料全部是PDF格式,要用ADOBE READER看) 查到CS脚是在显存的19脚,立刻动手,用烙铁两块两块把其中19脚开路逐一上机测试,,,(搞起引脚就可以,可不要搞断了), 试几次就可以找到坏显存的位置了! 只能给大家参考,BGA显存可能用不了这个方法(除非你划短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图啊,更好表达

网友:
QFP的显存?

网友:
就是长方形的那种显存呀

网友:
显存一般都有排阻上拉到GPU只要短路某个排阻(或卸掉某个排阻)就可以精确定位到那组显存和那颗显存颗粒有问题了,用表笔直接短路显存数据脚测试也能精确判断坏显存(一般不要短路1,2脚就可以),方便快捷。仅供参考

网友:
这样的显卡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显卡是没必要修了,但快速屏蔽查找损坏的显存的想法,就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啊,顶上

网友(2010-03-30):
知识决定命运,努力吧朋友

网友:
BGA的 呢  谁有好方法

网友:
下這裏學習下先,以後有用得著的地方

网友:
不懂呀,可以详细说明咱们判断哪个显存坏呀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用软件测对不会英文的简直就是受罪

网友:
查显存PDF 数据 两脚连锡 软体测试 就知道这棵显存位在哪一区间 这个方法可能把引脚挑起来更快

网友:
知道了也没有元件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屏蔽显存的方法呢?

网友:
我的翔升 9600GT花屏死机,焊了主芯片后没问题!玩了几天cf画面就又开始画屏,先是cf人物的头顶出现一道很长很长的线!再玩玩就开始死机了!请高手帮忙是不是现存有问题了!

网友:
最老土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换上去代换试

网友:
测试显存到主芯片的数据脚

网友(2010-04-29):
拆掉显存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