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T17C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09-10-29):
我也有台VGN-T17C 的机器,有时候开不了机,有时能开机,开不了机的时候,电流到0.2几就掉下来.如果正常开机也会经常死机或掉电,请教高手.
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遇到过北桥或CPU掉点会死机的,拆下来重新焊接BGA就好的.这种机器的板子高度集成,只有手掌那么大,维修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