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共享一台打印机怎么设置电脑?

楼主(2009-10-29):
大家好!请问:小弟有一台FAX-2480 C 的打印机想两台电脑共享一台打印机,所用的系统都是:XP的,现在连接打印机的那台可以用。请问各位大师要怎么设置才可以两台电脑共享一台打印机!!!

王大修 -4 发错板块

网友:
连接打印机的那台机子
找到 打印机 点右键 共享
第二台机子杳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不两台电脑都要装打印机的驱动呢?

网友:
连接打印机那台装驱动就行了,然后在打印机那共享。另一台在打印机和传真那点击添加打印机,选择网络打印机。。。。然后添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