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8TRX330图纸

楼主(2009-10-29):
我有一块技嘉GA-8TRX330点不亮。只有一声报警音。像是不过内存的声音。我测了内存的电路没有发现问题。我想找一个图纸再看一下。希望有的师傅帮忙传一份。先谢了。

网友:
图纸比较难找,GA-8TRX330的板子有一块现成的,ATI芯片组,478构架865兰色主板,不支持诊断卡,只能看诊断卡的指示灯。在使用中,你需要哪里的测试数据,报上来给你测下。

网友:
谢谢了。在机器报警音的时候BLOS的23脚随只变化。有音的时候23脚无电压。是正常的吗。你不按内存让你的机器也有提示音的时候测一下。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也有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