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样画葫芦,搞定845板子

楼主(2009-10-29):
两块SIS650芯片组,845板子,1.8CPU,上电风扇转,插卡不跑码。以前的板子也是这样,拿去修理,换了RT9602,电源管理芯片坏。看来这两块故障也是如此呀。为了增长经验,又把上面的场管电压给量了下,有两个管上有12V电压Q52、Q48。其他场管电压无。想来还是RT9602的故障。从网上买来几块RT9602,今天换上,通电,一切正常。
想请高手给说下思路。另外,还有这样的板子,通电7秒左右停,再按开关,不能触发了,这是什么故障,知道的讲解下。

网友:
下管和RT9602易损元件。

网友:
通电7秒左右停,再按开关,不能触发了,这样的板子,按的开关是在机箱上的吗???
在朋友家遇见过累同问题,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并按开关,仍旧通电几秒左右停;想想机器在运行时按电源3秒会强制关机,于是拔掉电源重新插上,按开关后,立敲击(振动)机箱,顺利起动了,原因是轻触开关粘黏不能有效断开!!!
你可以先看看板脏不,板上电源开关的两条引线间漏电与否???
补充一下,电源开关没有断开肯定不能进入下一次触发;粘黏的开关在拔掉电源后,可能断开进入下次触发。

网友:
换下IO试下  或门电路

网友:
遇到CPU供电短路导致停转,可以先试试不上CPU加电

网友:
sis650芯片组还是845的板子?呵呵,被你搞晕了

网友:
有短路现象 测各电太正常不?

网友:
sis650芯片组还是845的板子?呵呵,被你搞晕了
       开机7秒断点  查看cpu供电 桥供电 稳定不??  u座的问题

网友:
是啊
845的都是单相  双相的
结构不复杂
慢慢摸

网友:
SIS芯片组的一样有845的板子,不是说845的板子只有INTEL芯片组。

网友:
SIS芯片组的一样有845的板子,不是说845的板子只有INTEL芯片组。
引用 网友A:

呵呵,板子是478针的P4。
845的是Intel芯片组的型号。

网友:
没驱动输出  ,  VID及EN都有的话,  IC的可能性大 ..

网友(2009-12-17):
回复 网友B:

今天终于有空把那个坏板取出来看看了。触发三秒后断电。看了你的贴子,试着把CPU去掉,上电,通了,看来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查哪个部位好呢。请再给讲解下好吗?
测得上图Q52、Q48两脚对地阻值都为0是不是它坏了呢?上标10N03L能用60N03S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