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重启
会员194509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0-29):
一个主机老是四五分钟老是重启!外设都没问题!!请问那会引起???

网友:
用排除法:
1、先排除系统问题。比如重装系统。
2、用好的 部件/板卡替换 怀疑的部件/板卡。

网友:
他说他在家做过系统!并且在我这给他换过内存!显卡!!
还是重启!!!我实在没法啦???!!!

网友:
上边的大哥你可以把你得QQ给我说下不??

网友:
1,重装系统。
2,把主板上的网卡、声卡、硬盘拔了,进PE系统
3,换电源
4,主板
我个人经验老是重起电源坏的多,你看一下电源里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有的话就是电源了。
一个一个排除,把犯围缩小。

网友:
电源或者散热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答!几乎换完了!但是小弟有碰到过!10月5号左右有一个客户哪一台电脑来修就是用1小时自动从新启动,给了几个维修员修过!但最终那块主板落到小弟手里了,我看了一下I/O换过,电源芯片换过,内存,电源多换了,我装上硬盘系统没撞到一半就从新启动了,我吧启动开关拔掉系统顺利装完!后来换了个从起开关问题解决,收了50块,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的!!如果没有,建议您换一块电源试试!

网友:
CPU  插件 重新拔插下  CPU  也看看

网友:
还有电源,风扇也要考虑

网友:
跳线也有可能的!~~~

网友:
系统读取失败时自动重启了?  设置问题  如果不是 那就要看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先  你还要看下你的硬件以及周边是不是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
感觉电源问题最大

网友(2010-03-09):
上面几位楼主说的对,可能是电源出现的问题

网友(2010-04-22):
先排查电源是否有问题。。。。。。
然后主板换下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1 重点在电源.2 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把启动开关拔掉应该要怎样理解哦。启动开关会引起不能装系统故障吗?麻烦稍微再讲解下。如果有图片就更好勒
俺是新手,大大帮帮忙

网友:
导致重启的故障太多了喔。如果只是这样说的话很难定位的。
比如说CPU的散热不好。电源供电不稳定。
或者板子上面的个别电阻元件损坏。因为某些电阻元件不是很重要,虽然坏了还可以开机,但却会导致自动重启或者关机的后遗症。

网友A:
我的机子也出现过同样的毛病,结果换电源解决了。

网友(2010-06-13):
换个电源试试看如不行就把插硬盘的电源线插到主板上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前天我刚遇到一个,换了板子,也不排除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