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奇怪的黑屏死机故障!

楼主(2009-10-29):
开机正常,进系统没到logo滚动条画面就黑屏死机,进PE也是如此。DOS下使用很正常,试过玩老DOS游戏OK!换过内存,CPU,硬盘测试,排除这些配件故障。怀疑显卡问题,不过感觉不像!有高手遇到过这类问题吗?给个意见该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既然怀疑显卡,就在DOS下测一下显卡咯

网友:
没有专门的程序在dos下测试显卡,网上下了个mats好像不能对应这款机器用,运行就白屏,也没跑测试项目。

网友:
进安全模式到加载drvmain.sdb这个文件就死在那里了,如果用启动日记模式进系统,日记文件根本还没建立就死了的,因为打开根本找不到日记文件。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