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60怪故障!!

楼主(2009-10-29):
lenovo R60怪故障!! 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正常使用,单用电池开机第一次可以,开第二次就不行了。如果再插上适配器然后拔掉,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开第二次可以正常,再开第三次什么反映都没有了。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修起,求高手了。  补充下:机器进系统充放电是正常的。

网友:
戴着超长超粗避雷针进来,笑喷一次又一次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和楼主说的一样的故障。。。也是R60。。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们应该从哪儿查起。。谢谢。。

网友:
换个好的电池试试,是不是哪虚了

网友:
这问题碰到过    我现在回忆下 马上看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