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主板

楼主(2009-10-29):
靠CPU座的是北桥还是南桥。笔记本呢?

网友:
靠CPU的北桥,一般是北桥大,南桥小。笔记本里北桥也大,不过有独立显卡的话,就会多一个芯片,那要看清楚是南桥还是显卡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学维修。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上北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