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内存时钟电压低 跑B0

楼主(2009-10-29):
上内存时钟电压低 跑B0 上内存内存时钟电压降到了0.7V 本来是1.3V 不上内存1.3V正常  内存时钟应该是北桥发过来的 是845GL的板子 诊断卡 显示正常 就是跑B0 点不亮 显示器   照说北桥也很正常啊  BIOS也刷过了 还是跑B0  没思路了

网友:
上内存后内存的2.5V正常不

网友:
呵呵,你个问题很怪,两个内存槽,都是这样的吗?插上内存条,时钟就被拉低?!

其他地方的时钟查过没有,BIOS,PCI,CPU的时钟在插上内存时如何变化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一次不过没有解决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应该能好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更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肯定是被什么拉低了.查下原因吧,可能不是很好查.我只遇到过电源14脚被拉低的,插上主板上,14脚只有一点几负.拔掉就是正常.最后是换的电源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更换内存看看 然后跑下那个时钟线路 看什么把他拉低了 大部分是排阻问题

网友:
没解决 内存肯定不会有问题 槽子问题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小 别的地方的时钟电压都OK的 CPU时钟0.4 PCI1.6 都很正常 上内存只有时钟电压被拉低 别的都没什么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下试试,看下是不是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没思路了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