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报警声

楼主(2009-10-29):
DELL 1501 开机不显示,电流0.8,按北桥启动电流上到1.3A还是不显示有1-4-2-1报警声,加焊一样,换1桥现在电流1.3A报警,拆掉内存电流1.2A,不报警
测1.2V、1.5V、1.8V、3.3V都有,是桥没做好吗?
不显示

网友:
换的是NB么? 记得1501是AMD的心片组的吧
还有这个U容易坏 、]

网友:
这个BIOS 容易坏,修过一台。还有1150 的显卡做一下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是AMD的U,ATI芯片组的RS485、SB600,没搞过这种,不知道如何下一步了。

网友:
你是不是换了一个新白桥做上去了

网友:
是换了颗北桥,CPU换过一样,怀疑桥没做好又加焊了一次,问题还是一样,DELL的机这报警声不知道是什么不行?

网友:
补焊cpu坐看下吧

网友:
在逐行逐句地看完此帖后,我的心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