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反复重启

楼主(2009-10-29):
今接手一显示器17BENQ的  现象:反复重启
拆开测量 5V 12 V 无问题  控制:3.3V一直跳变!  开关条无问题
请高手分析下可能是那的问题?屏没问题

网友:
开关按键全换了 其他键有问题一样的
有点还不点不亮的
是明基的通病

网友:
是的,只要按鍵全換就OK了。

网友:
按键,这是明基通病

网友:
修显示器换按键,电容是家常便饭,要不就没钱挣了

网友:
换按键,电容是家常便饭

网友:
明基容易坏按键,这是通病

网友:
换了按键还不行的话,换驱动板了.不过换按键一般能解决问题,这是明基的TB.

网友:
是么,我还不知道,原来BENQ的液晶显示器,有个通病的!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  嗯 换按键换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呀你最好把原来高压断开在加一根高压看看呀

网友:
还完按键应该OK了,否则的话就是供电不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