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CPU保护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29):
在CRT维修中,开机出现保护的故障一般比较难修,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二次电源、元件短路、元件损坏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发生,最近修到一台机,故障现像为开机无信号有光栅,接入信号线CPU保护,开始怀疑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将调整管拆下,把显示分辨率调到最低,开机一样保护,可以排除是二次电源部位故障,检测各滤波电容也是好的,最后把故障锁定在行电路方面,行管、模式管、校正电容等可能存在故障,更换模式管后故障排除。
对于降压型的二次电源,把行电路断开后,接假负载,必须把视放80V供入行电路,并测电流,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请各位高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