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31不开机无图纸维修法

楼主(2009-10-29):
接修一台超锐T31本,故障是不触发,接电待机电流0.05A,3V 5V正常输出,PC97551有32.768K,南桥有32.768K,测开机键两端均无电压,于是开始找图纸,这么冷门的图纸,压根就没有办法找,是顶星代工的S27I,我们知道PC97551的2脚就是开机脚,只要这个脚的电压拉低一次就能触发内部的开机电路工作,测PC97551的2脚有3.3V,将2脚拉低一次,可以开机了,知道原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自己改一下开关电路,也就是说只要给开关键一个电压即可,从+5VAL处飞线一个5V到开关键的一端,当按开关时,5V电压经过开关到一个小MOS管,MOS管G级得电导通,拉低PC97551的2脚电压,从而实现开机过程。 开机后指示灯也不亮,顺便也把指示灯改了,从+3.3VS点取一个电压,到开机指示灯,成功修复这个本本。

网友:
改造的很好,就是描述的情形,估计新手根本看不懂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懂原理就是好,咱欠缺的就是这个

网友:
小俊,+5VAL这个就是待机5V吧?另外,这个小MOS管是你自己加上去的还是板上本来就有的?

网友:
是的,就是待机5V,MOS管本来就有的,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厉害
飞线的都是高手
我什么时候学到这种境界呢

网友:
开机键的电压好像是3.3v共给的吧。你飞个5v过去也可,不过pc97551的2角电压如何被拉低的呢?请教。2角接地能被拉低电压,或者是通过其他脚信号控制后电压拉低,那你从系统供电飞过去的5v电压根pc97551有什么联系么?盼答

网友:
我也有台给你一样的板 也是不触发。按开机键 97551 的2脚有跳变,但没有PM_PWRBTN#发送到南桥,
楼主机器还在的话 能不能帮我测一下待机时BIOS 的22脚 24脚 31脚电压

网友:
这个故障是个小问题  有图极好修复 但是没图的情况下 这样简便维修很好 免得去跑线路

网友:
楼主有那么复杂吗
你加个二极管不是更简单点
二极管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啊

网友: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一起交流下哈~

网友:
很专业
好好向你看齐了

网友:
很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想问下,这样单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新手   看不明白   消化不了啊

网友:
楼主牛啊。高手,请告诉一下原理啊 。

网友:
你直接从97551的2脚飞到开关上不行吧。把开关原来的点断开。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我觉得,不改变机子原设计原理而去修好那才是维修的更高的境界。

网友:
我觉得,不改变机子原设计原理而去修好那才是维修的更高的境界。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低电平开启高压条坏,你手里只有高电平开启的高压条,你是去订货还是自己加个反相?

网友:
这种修法绝对是大师级水准。目标ing......

网友:
照此做来去,电池不会开机的!
也许客户电池是坏的。

网友:
就跟ENABLCD信号没发出来,强拉一个3V给屏,你说开机一刹那屏能不返白吗?(就是先白一下,然后正常显示)

网友B:
有点麻烦的样子。。

网友:
小俊你好!
第二脚拉低电压,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对地一下?
可不可以直接将第二脚拉到开关。将原有的线路断开。来实现这个目的呢?

网友:
对呀,说白了就是开关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