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昂达N61G

楼主(2009-10-29):
昨日客户拿来一片昂达N61G主板 这种板子以前修好不少了 都是坏RT9202 心想这个也应该是这样 结果一量北桥供电果然如此 换RT9202刚买的新的  果然好了,主板亮机。打完收钱。第二天顾客回来了 说装系统黑屏 不能把 修了很多了 以前都没发现有如此问题啊,自己上CPU 显卡硬盘装系统 果然 装到一半黑屏了。晕,,摸了一下北桥供电 烫手。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把RT9202边上的两个三极管拆下来 换上新的。重新装系统,OK。看来昂达N61G主板换RT9202的同时最好连周边的两个供电管一起换掉。特此发帖,希望看到的兄弟以后少走弯路一次成功。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N61GT,我想问下楼主,北桥的供电对地值是多少,怎么我的只有10左右的!!是不是北桥内部短路了??还有正常电压是不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