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软问题
会员194509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0-29):
在家得电脑,被小孩吓唬按的一打开网页下边工具栏就没啦!!
我在工具栏得属性改啦!!
还是不行!!
请问那为朋友遇到过!
还有就是那位朋友会把电信的那个客户端更成一开机就不用点击就自动连接的???

网友:
我这里有制作工具.先暂个位置,等哈就上传上来!

rasdial 宽带连接 196342 300885
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v adsl /t REG_SZ /d %%systemroot%%\adsl.exe /f

将这个 宽带连接修改为""  你的连接   用户名 密码

然后利用批处理潜行者封装下。然后将封装后的放入启动项就OK啦

附件如下:

网友:
你说的没工具栏是不是这样?
按F11 看看  我估计你是全屏了!

网友:
开机自动拨号连接:第一步,在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启动-右键打开,再把宽带连接复制后粘贴在启动里面。
第二部,网上领据-属性-宽带连接-属性-选项-去掉拨号选项里的所有勾-确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