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板845板开机长响

楼主(2009-10-29):
梅捷845板,上电,蜂鸣器长响,清过CMOS,换电池,换内存,故障依旧,诊断卡跑档41D0,怀疑还是内存和BIOS,找不到该板的型号,一时无果,清高手解救,感激不尽。

网友:
41  bios常向时内存部分问题,你应该先查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正常才开始杀BIOS,再到I/O。41  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内存不过.检测内存供电  时钟.看正常不.如果不知道怎么检测就直接用风枪.吹哈内存旁边的排阻排容!

网友:
汗,上拉排阻也吹啊,我用洗板水刷过,无果。【DX】

网友:
谢谢 2楼版主  给了个提醒

网友:
也修好了个SOYO 845的也是不过内存....换了个内存供电的MOS管后ok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结果出来:BIOS型号W49V002FAP,刷之OK. 补充板子型号:SOYO SY-I4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