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有个AOC 196S+的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图像显示一秒就黑屏,指示灯常绿,请教如何判定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手里没有代换部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外接4根灯管 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用好的灯管代换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用代换法马上搞定

网友:
换新的高压板点屏,就可以判断出来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用代换方法更方便,代换法也是维修的一种方法

网友:
断开一路保护一试

网友:
把一口高压条接在台试机的电源上,(要接对哦!)
然后一根根的灯管试,短接电源14-15针就行了.
百试百灵.
我就是这样试的,方便,简单,快捷!

网友:
同意10楼的,单灯管检测可以判断灯管好坏

网友:
其实不用上几楼的说法就可以代换,很简单,拔掉一组灯管,加电后亮一下就黑,灯管正常,把刚刚那组拔掉后另一组插上,加电后一直黑,可能就是就是这组灯管的问题。要是还想确定的话,就把一直黑的那组灯管插到亮的那组灯管接口试试,若是还不亮,那就肯定是这组灯管的问题。老化了。。 若是亮一下又黑 ,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这很简单的就是用推理的方法判断的。。。

网友A:
然后一根根的灯管试,短接电源14-15针就行了.
百试百灵.
我就是这样试的,方便,简单,快捷!
请问接在电源的几伏输出上啊?低电压也能亮吗?

网友:
学习了,不知接一根灯管测试可否?有必要四根同时接吗?

网友:
用测灯管工具分别测下各个灯管是否点的亮,都能点亮的话就是高压的问题。否则那根灯管不亮就是那根灯管的问题。

网友(2009-12-30):
看来没有工具是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