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10-29):
刚开始是插上显卡后无显示,清槽后必须用手压下才可以显示,可死机后,U不工作了,上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上真U后供电有时低有时无(U 是754的),由于没有这样的U所以无法断定是U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不知那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CPU坐子。加焊后。实在不行,找个U试试啊!

网友:
换个U先试试

网友:
加焊吧,这种情况我修的多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虚焊啊,用测试座测测,看看是不是座子还是北桥

网友:
桥是最大嫌疑过了才是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