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ze2000告急,不亮反复重起???

楼主(2009-10-29):
一台2000的机器,ATI芯片组,AMD CPU此机故障是, 开机电流从O.45~O.82之间反复跳变,复位灯一直复位, 有时压下显卡附近,偶尔能开机,后来值球了显卡,故障一样,基地以前的帖子都说CPU跟座子坏的多,也换了跟加焊了,一个样,现在故障是压也不会跑代码了,CPU不装都会反复重起 肯定跟CPU跟座子,没关系了,南桥北桥都重做了,还是一样,时钟芯片也挺热的,不知做那里了,望高手指条明路,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个754CPU试试吧,CPU问题

网友:
cpu换过了,我上面也说了,不装CPU都会反复重起复位,CPU跟座子应该排处了,

网友:
这问题就大了去~

网友:
头几天弄个N610C的机,电源修好后电流、代码都在跳不停,后查得北桥底下有几个过孔发霉,接好后OK。

网友:
你看一下,后面是不是ZE2202AP 要是这个型号的 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
你在植球做BGA 把北桥高短路了.或者是CPU座子里面有短路.我 遇到过的

网友:
是吗,搞短路了,可是,现在的故障,跟我没拆要的时候一样啊,还是反复重起,

网友:
我后面的型号是,ZE2508AU

网友:
楼主好了 给说明怎么弄的 谢谢了

网友:
已做了四五天了,客户又催,现在装起来了,

网友:
楼上的 我也手上也有一块跟一模一样的故障
也是开机电流从O.45~O.82之间反复跳变 有时开机能显示
但没进系统死机 有时内存过不了
CPU换过 CPU座 北桥 南桥烤过
现在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问题..唉...只能友情帮顶了

网友:
很想知道这些疑难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那些问题都排除过就要看小信号咯.最好对着图纸修.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就比较好解决咯.

网友:
我记得ZE2000的电源IC虚焊的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遇到过桥不行的也会不断重启。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还是换吧

网友:
电源IC我早就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