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09B7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红屏,缺绿色.

楼主(2009-10-29):
飞利普109B7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红屏,缺绿色.红的剌眼.我朋友遇过这种故障吗?
使用

网友:
先确认显示器本身的OSD 菜单是否缺色,如果菜单不缺色则一般是三基色信号输入部分,多数是信号线不良,如果菜单也缺色,则是视放处理到Crt部分电路问题了。

网友:
尾板补焊一下吧

网友:
可能零件虚焊或热性能变坏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的方法楼主查查
补充下:查VGA线是不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