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SON LQ 300K+ Ⅱ

楼主(2009-10-29):
EPSON LQ 300K+ Ⅱ不通电是什么原因
电源部位有电
求助

网友(2010-01-06):
主板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是主板坏了,,,

网友:
先查主板PF和 CR 驱动IC是否短了正常,查低压+5V线路

网友:
吴永辉
你说的电源部分有电是指哪部分?是初级还是次级?次级有电,请检查主控板。如果是整流部分有,可能是没有起振,检查电源控制芯片工作条件、开关管。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源板有电。但是指示灯无显示,一般都是主控板出来玩问题。先把主板用洗板水洗干净在试试。我这修k3机器比较多。很多都是主控板被腐蚀造成的。。一直没想通老鼠是怎么进去的。很多机器拆开都有老鼠屎。

网友:
主板坏了呀/修主板呀一般是电源电路出问题呀/

网友(2010-02-17):
LQ 300K+ Ⅱ不通电转 这种机器最大的毛病就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我修了很多这种机型的故障

网友:
把主板上的插件的那个IC芯片拔下来,然后再按上,试试

网友:
主板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