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ATX电源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楼主(2009-10-29):
用相同的一台ATX电源(还是航嘉的)接连烧了两块好主板的南桥,我欲哭无泪!!!
     烧了第一块主板之后,我怀疑到了电源的问题,于是用万用表打了+12V、-12V、3.3V、5V、-5V。。感觉没有问题,结果又上了一块好主板,结果过了一会南桥又冒烟了,怎么这样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各电压点,注意看看5VSB

网友:
5VSB电压如果出了问题会导致上述情况,哎,好像确实没有量那个紫5伏啊!!

网友:
几年前碰到一个百盛电源烧IO, 刚通电+5SB为8伏,一秒内变回5伏,所以现在测电源的+5SB都是把万用表打电压档红笔顶紫线,再通电!

网友:
发现问题的原因了!
   今天早上打紫5V的电压一切正常(短接14脚其它脚位也正常)正在一个个的测量,咦?那个-5V的白色线怎么没有?仔细一看,20针脚的电源插口里面居然没有白色的针脚?
  难道没有-5V的电压会造成烧毁南桥?

网友:
"难道没有-5V的电压会造成烧毁南桥?"

现在的主板已经不需要-5V的电压了(-5V原来是供ISA插槽用的),所以没有白色线与烧毁南桥毫无关系。

刚通电+5SB为8伏不正常!

网友:
我重新测了一遍的,刚通电是+5VSB电压没有波动的,其它的电压也正常!可是就是这个用万用表检测都没有问题的电源,烧了我两块主板的南桥,搞得我现在是怎么都不敢用它了!!!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是装箱的话可能机箱有短路

网友:
我重新测了一遍的,刚通电是+5VSB电压没有波动的,其它的电压也正常!可是就是这个用万用表检测都没有问题的电源,烧了我两块主板的南桥,搞得我现在是怎么都不敢用它了!!!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qu
你是空载测试的吗? 有些有毛病的电源空载试不出来! 你上个假负栽试一下吧!

网友:
修电源,专门有一些实验班子,我的是810的,哈哈,就是让他专门烧的

以方便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