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修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9-10-29):
客房送来一NEC VA10JDFZE笔记本,一看日货也(键盘是日文的)。听客户说不显示,插上可调电源19V按开机键,电流0.77A,屏无显示,外接还是无显示。上内存诊断卡,查之。系统二个洞3.3V,CAS  3.27V,+3VAUX  3.27V,RAS 3.2V 。时钟电压无,WE无电压(WE是什么?),
应该是时钟电路问题。费了半天拆开后查BIOS电池2.18V,看系统电源板一电感脱焊加焊上去。
查晶振Y7    2.4V-2.34V,Y6   0.1V-0.6V,Y8 1.76V-1.94V,Y5  2.2V-2.0V
接下来怎么修请各位大大支招

网友:
看了两遍  没看清楼主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
不懂LZ在讲些什么,你是求助还是跟别人讲经验?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什么意思不明白不懂什么意思
LZ解释下

网友:
WE是写允许信号,用示波器才能测出!NEC是难修一点,先查电源看各供电是否都正常!NEC主板电容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电源时钟和复位。你时钟测量正常(看你飞了不少的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考虑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不明白看不懂呀

网友:
NEC VA系列的板电容击穿的多!我碰到过两台,不是电容穿了就是PCB板烧了几个洞!这种板很差劲!

网友:
现在盲人都能修笔记本了,我等眼好的要更加努力了。

网友:
人家都说了 是盲人吗 一般视力正常的看不明白

网友:
只知道飞了很多线。加焊了很多晶振。

网友:
那线飞的很专业啊~跟工厂飞的一样样的~

网友:
估计是排阻坏了  发了那么多图片 也没看懂要说什么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还没清醒的情况下梦游发的这个帖子。。。。看不明白什么意思,那些飞线确实很不错,很专业,,但是肯定一点是工厂出来前飞的线

网友:
lz是不是在炫自己的照相机呀

网友:
看不明白。电流这么大,有短路吧

网友:
我只知道这机器没时钟电压看看那些晶振都5V左右电压,不明白,所以没有思 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我还以为真是盲人。。。。靠手去摸元件 识别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