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加热钢网 3片套装BGA通用植株网 问题~!

楼主(2009-10-29):
直接加热钢网 3片套装BGA通用植株网

这三片装是否支持

N6100  AM2

INTEL  945

INTEL  845

这些芯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921a2.htm?cm_cat=0

网友:
个人人为是不可能的

网友:
买了..没有用...........................

一加热..就变型...................垃圾..

网友: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钢网都是我们自己找厂家定做的 质量厚度绝对比市面上一般的要好很多!
你说一加热就变形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
毕竟我们基地维修部也在使用这种钢网,也没像你说的一加热就变形的情况!

网友:
问一下楼上,这三片网都是能做什么芯片,

网友:
通用钢网是能做 大小和钢网差不多的,焊点排列非常规则的那种。
具体的,你把网放到芯片上。看孔和焊点能对上就好。

加热变形是因为你弄个很大的网植一个很小的桥。。。。或者你盯着一个地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