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芯片虚焊要取下来重焊才会好?

楼主(2009-10-29):
今天修了个三星Q25 跑38
是板载的内存 引脚在外边那种 先直接焊了下没好 后来取下来重新焊上去才好的
这种引脚在外的 应该加焊一下就能好吧 为什么经常都要取下来重焊才行?
芯片

网友:
加焊不是万能的,部分引脚氧化,只是补焊并不解决问题

网友:
是啊,我也看到这种现象啊,很奇怪,解释不清楚啊

网友:
电子方便的不能太真了

网友:
多半还是你的焊功不到家 补焊要先连锡 再脱锡 这样百分之九十九能好

网友:
一般先预热后涂焊油后加焊.会好的

网友:
热胀冷缩都不知道啊,你有没有看过元器件的内部结构啊

网友:
引脚在外的加焊功夫到了应该都行的吧,想不出不行的道理

网友:
有的引脚虚焊后,在一定的环境下,起了一层坚硬的氧化膜,加焊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多次,我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