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识键盘

楼主(2009-10-29):
刚学维修 intel915 一块不认识键盘鼠标 开机键盘灯检测亮过 按数字区的灯开关不起作用 ,感觉电路5v供电没问题测量(机械表) 键盘口5v电压对地电阻r*1k挡200多慢慢升到300,r*100 (data对地电子慢慢升到30,时钟14)5v供电到5vsb电阻38。别的同型号的主板 5v对地电阻300 data对地电阻18 时钟24 5v供电到5vsb电阻只有3欧。看书上写的5v供电电阻是180-380供电正常 感觉供电正常,书上介绍介绍data跟时钟不能相差5欧,现在时6欧,感觉也正常接下来不知道如何修了 还有一块开机ff cpu供电正常  也没假负载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修,论坛的帮帮给指导一下。

网友:
测PS/2  口是否损坏,PS/2到I/O的线路,通常是经过排阻,如果排阻没有问题就加焊下I/O 不行就换 不行就可能是SB  BIOS也会。

网友:
把相连的排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
更换键盘口

网友:
先检查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5v那就说明是接口的问题,更换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时5v的 电压  正常 开机检测键盘的时候能键盘指示灯亮

网友:
装usb的键盘鼠标正常能使用 ,主板没别的问题 就是不认键盘鼠标

网友:
“装USB的键盘、鼠标正常能使用”就算了,不是很会维修就用U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