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画面脏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9-10-29):
激光打印机刚开如打印前几张效果很好,但是连续打多了就会出在脏迹,
原因是:
定影管上粘了碳粉,在打印多张时,由于定影加热时间长,上而后结焦软化,在纸上留下印迹。一般在两边重。

清洁方法:
拆下定影,取下胶辊。给定影灯加电,10秒左右为好,时间长了烧坏上面的镀层。这时结焦已软化,用木片轻轻刮下结焦,最后用卫生纸擦一下,使之发亮,就不易再粘粉了。这中间如果温度低了,再加一下电。

网友:
用卫生纸上面沾汽油洗,一洗一个亮

网友:
用汽油洗的话会不会没弄干,引起燃了的可能哟

网友:
定影辊上有涂层,汽油不合适。加热后用卫生纸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擦干净之后打上一层硅油就OK了,既不会脏也不会卡纸的

网友(2010-01-30):
归根到底是墨粉质量不行造成的,以前我也是谁的墨粉便宜就买谁的,结果发现很多小作坊的墨粉质量超差

网友:
汽油洗不下去,别灌水,烤刮

网友:
还没用汽油试过,不知效果如何,我一般用纸擦拭

网友:
定影辊上有涂层,汽油不合适。加热后用卫生纸擦一下就行了
我就是用汽油很好的呀

网友:
用酒精擦拭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