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了PE启动,我的电脑怎么启动不了啊

楼主(2009-10-29):
U盘做了PE启动,我的电脑怎么启动不了啊,有的机器,一启动就死机,请高手帮下忙

网友:
U盘启动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好使的

网友:
我的一个PNY的优盘 在台式机上可以引导 到笔记本上死活引导不起来 搞不明白

网友:
http://myfeng.cn/news_display.asp?keyno=106
2009.1.10:

1、增加支持更多的启动模式,现在支持USB-HDD、USB-ZIP、U+写入、光盘启动、U盘量产USB-CDROM等多种启动模式,并支持新出的U+写入模式,支持写入HDD+/ZIP+启动模式;

2、MAXDOS更新使用V7标准版带(ghost11.5);

3、PE功能更强大!!工具更多更齐全!详细请自行进PE了解;

4、添加PM、效率源、ADDS、HDDREG等实用工具;

5、GHOST集合包GHOST11.02更新为GHOST11.5;

6、解决1.0版DM不能启动的问题;

功能很强大拿出来分享

网友:
要你的主板也支持U盘启动

网友:
U启还是跟主板有关系吧。。。。。近两年的板,大部分主控都可以。。。。。早期的能启就启,不能也不用指望了

网友:
845GL及以后的都可以

网友:
看你把U盘做成什么启动方式了,USB-CD 没有USB-HDD的兼容性好
建议做成USB-HDD的启动方式,我使用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不能启动的板子

网友:
先要看U盘是什么主控,慧荣的主控对量产CDROM支持较好,其他的
最好使用USBHDD U+方式写入。

如果选择USBHDD U+写入后,要在BIOS里看是否认把你的U盘认成USBHDD
然后把这个U盘设置成第一启动盘。~

另外USB设备启动也需要BIOS支持,老的BIOS不一定支持。
如此回答不知LZ是否满意~~~

网友:
LZ难道是我给你提供的下载链接 忘记告诉你这个不是万能的 能用就将用 不行也别勉强

强烈建议:
USB-HDD的启动方式   希望楼主试试

一般较新的台机都没有问题 部分笔记本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个人用的也是 晨枫的PE 感觉还行,不是所有机器都能启动的,比较新的机器都还行。

网友:
我机器是技嘉主板。CPU 5300 内存是2G,显示9400GT,这个配制,应该是现在配制了吧
这样都启动不了,我真是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