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这个主板真奇怪!拔掉

楼主(2009-10-29):
现象:直接开机-----开不了(不跑码)!但拔掉电源后再接上电源又能开机!(拔掉电源后要是你按一下开机按钮再接上电源就又开不了了

所以我开机的方法是:先直接开一下-------再拔掉电源-----再接上才能正常开机   (拔掉电源后不能按开机按钮,否则前功尽弃。按住开关强制关机也不能代替拔掉电源的动作

我感觉好像是在给主板充点电后才能开机一样,

请问各位是否见过类似问题? 主板是 INTEL D915PDT

(主板电池OK的,电源也换过,还有我说的不开机是指不跑码,我觉得应该不是开机电路问题,而是CPU方面的,不跑码时CPU电压正常!)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挺奇怪啊。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换块电池试试吧。(感觉戏不大)
放放电试试。

网友:
我想是因为你的主板有静电引起的。放下电试试,要是不行的话,你就换块电池。要是还不行的话,看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不开机的情况下,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主板电池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