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事例

楼主(2009-10-29):
今天我接了一台IBMR50E机子进过水了,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后来查到6250  59脚没有16V后来坐R434是一个百欧电阻那里飞了一根线后来有待机,但是还是不开机,后来查到南桥金针没有起针换了一个南桥就OK了

蔡杰赢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写贴细心些.,"后来查到6250  ?坐R434?南桥金针?看得我有些晕.是查到TP62501的59脚没供电,后来飞了一根线,再量到南桥的晶振无电压,更换南桥吧

网友:
谢谢陈工的指点下次我会注意的呀

网友:
陈工的指点?

网友:
楼主,第一错别字太多,第二,芯片型号不明确,看起来乱的很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我发的时候没有检查字一下就发过去了呀不要见怪呀大哥

网友:
我看你这分明就是灌水贴 望 LZ珍惜自己的ID 谢谢

网友:
蔡杰赢 你什么意思呀一个修主板的怎么跑到笔记本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