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机用两台打印机

楼主(2009-10-29):
一台打印机DPK800 和一台爱普生打印机(型号不知道) DPK800支持并口和USB 的, 我装的是并口驱动。用USB 能用吗 ?

网友:
直接用不行,要把接口类型改成USB口 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就是打东西提时候选择一下打印机

网友:
最好装下USB驱动

网友:
怎么 改呀 我 不 知道

网友:
这也是经验呀。那谢谢分享了。重装一下驱动就行了嘛。一主机两台打印机一起用,只要有接口插就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