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断电问题

楼主(2009-10-29):
开机后五到六秒断电又自动重新开机,周而复始,打阻正常,还应该从哪些地方下手,谢谢
问题
断电

网友:
CPU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掉电是不是保护了,看看VCORE正常吗,MOS管电源IC之类的,哪里短路了,自动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的控制管或者电阻之类的损坏,直接先查查吧。

网友:
CPU供电正常,控制极不正常,所以测了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无电压,当时没有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电脑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