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 希捷 IDE进系统蓝屏

楼主(2009-10-29):
【DX】一块IDE80G硬盘,开机进系统蓝屏,重启故障反复,重装系统时,怪状出现------装到一半自动掉电,进PE装,直接掉电,一时无语,请硬盘高手给个具体的思路。谢谢。
掉电
重装系统
硬盘

网友:
有没有检测过硬盘啊?
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装系统自动掉电,又是怎么回事,难道电路板坏了???

网友:
换坏电路板吧.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
另外换个系统盘,或者原装盘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主板或者CPU保护了,建议换块板装,CPU也试过,AMD的2000+就出现过这个故障。

网友: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吧,挂别的电脑做上系统试试。

网友:
先找个硬盘做系统试试,锁定故障是硬盘还是其他。要是硬盘就送专业机构。

网友:
你是用的手动安装还是GHOST

网友:
这应该是你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