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T61刷BIOS后不亮

楼主(2009-10-29):
是不是只有拿下BIOS用编程器写了吗?

网友:
只能这样了.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重刷了.

网友:
对,只有吹下FLASH,用编程器刷正确的文件,再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FLASH?
flash[flAF] n.闪光,闪现,一瞬间 ,闪现,反射, 使迅速传便 vt.使闪光,反射 adj.闪光的,火速的
  [计]Macromedia 公司开发的动画编辑工具现由Adobe公司收购。

FLASH不知道LS的理解何意?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找料板上的BIOS换  要带安全芯片一起换的  否者会报错

网友:
说起安全芯片就是火  就象一个人长了个尾巴 看着就烦 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客户自己升级BIOS失败,而原BIOS也没备份,我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文件写上,本本是可以亮了,但会报错,因为与它的安全码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