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中遇到的三种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个老师 对于那种全红报错误的内存该怎么修理? 对于那种插上内存导致主板不加电的内存该如何维修? 求个DDR2颗粒的DDR400 1G的SPD(颗粒是D9DVZ)
另外对于那种在INTEL芯片组上使用一切正常的板在VIA上边点不亮的内存该如何维修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ddr2 ddr400 1G?那是服务器条吧,这个估计难找。

网友: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服务器条反正现在插到865板上认不到
想刷个SPD看看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内存那普通主板是不能用的。总共几个颗粒?

网友:
请问各个老师 对于那种全红报错误的内存该怎么修理?

这个你要看看是不是补位条,是的话就扔了。

对于那种插上内存导致主板不加电的内存该如何维修?
这个是内存短路了,查了短路点再做维修
求个DDR2颗粒的DDR400 1G的SPD(颗粒是D9DVZ)

这种是BGA封装的DDR内存
见的不多,备份SPD后用相同位宽相同容量的试试。

另外对于那种在INTEL芯片组上使用一切正常的板在VIA上边点不亮的内存该如何维修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就很难说了,有可能是补位的,因为INTEL按SPD来使用内存,VIA自己扫描地址线来使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