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绿屏

楼主(2009-10-29):
今天来了一快主板开机正常 能点亮  但绿屏  不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VGA接口故障,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看起来像蓝色

网友:
能不能这样啊   是独立显卡的 换显卡   集成的  就加一块独立显卡   请指教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VGA接口的三原色 你查查 ............

网友:
第一步,查VGA线。第二步,进入工厂模式调数据。第三步,重写数据。第四步,换灯管。。。。。。

网友:
Sorry,搞错对象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是集成的,检查北桥输出的R。G。B信号,以及R。G。B信号的放大三极管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R。G。B信号对地的电容有没有短路。...行场信号就不需要检查了

网友:
换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块昂达的板子   也是一样   怀疑北桥虚焊   加焊后正常

网友:
换个北桥肯定好,以前这种修的多了

网友:
一般这样是R,G,B信号的问题,大多数是75欧电阻或电感问题,没有的代换也可以不要,注意的如果不要,3个都不要,不要其中一个还是偏色的,不要时要用锡或细铜线直接连起来,要不就没有信号了。正常RGB信号对地阻值是75欧,3个一样。

网友:
集成显卡故障!!!

网友:
北桥加焊下,查下接口的线路正常不

网友:
先查显卡吧。。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短线,没有的话在查显卡部分,集成显卡是集成在北桥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先插VGA接口,然后就是北桥
这问题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北桥虚焊,先加焊,不行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