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IS761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29):
本人乃一新学维修菜鸟,今天店内师傅请假1周不在,收到一块SIS761的754主板,故障为开机最多3秒自重启,反复如此,而且故障时好时坏。按师傅一直的指示先测了CPU,内存供电等常见故障处,居然都正常。但是压住CPU风扇就没问题了,加热CPU底座后却故障依旧,师傅电话也没开机,特来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着手排查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没加焊好.最好是先把座子盖拿掉清洗下,看有铜片变形没有.还要考虑下北桥是否存在着虚焊.

网友:
压住CPU风扇就没问题了?  CPU座再加焊次试试

网友:
量下 CPU到北桥的线  上CPU量  阻值应该都差不多的 不然就是空焊了 找到点 比盲目的加热好点吧

网友:
CPU底座有空焊,多次加热后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