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主板不能保存CMOS数据

楼主(2009-10-29):
现在手上有片华硕P/I-P55T2P4主板 不知道是486的还是586的 CMOS能保存时间 其他的设置都保存不了 主板不带电池的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没电池? 没见到过,应该不太可能吧。楼主再看看呢

网友:
没有电子怎么保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有没有电池一眼就看出来了  老兄我不是近视的

网友:
电池是有的,只不过给密封住了,看看有没封装很厚(约10mm)的IC,可能就是它。

网友:
有些主板的电池不是纽扣的  是像5号电池那个样子  有的是被热缩管或其他东西给封住了
发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我们也找找  有份英文说明书  你看一下   用GOOGLE翻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发的那种主板,不过保存不了CMOS设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coms电池漏电  导致不保存

网友:
coms电池漏电

网友:
那怎么样解决呀  能保存系统时间 不能保存其他的设置  进去到按F1那里就提示CMOS校验错误
主板电池是6楼说的那种

网友:
CMOS电路中的电容漏电,电阻变值,二极管坏都没造成保存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能保存时间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电池

电池 座

跳线 帽及针 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