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奇美A150X2-T09 24CX ROM数据

楼主(2009-10-29):
求显示器奇美A150X2-T09 24CX ROM数据,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显示器

网友:
拆下24c16后能开机但亮度太高!后从废板上找了一个,焊上后和拆下原机的24c16后现象一样。后又找了一块24c16焊上后故障排除。是第二块24c16也是坏的或别的原因,还是凑巧第三块24c16里面的数据能与本机通用。请高手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