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两块旭日150的板子,有点意思!

楼主(2009-10-29):
杭州聚会回来,家里忙的不可开交,到今天下午的时候才基本清了一些,太多简单的 比如换桥,做BGA  修起来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也没什么好的经验可谈了,不过今天修到的2块旭日150的板子,而且都是人为故障, 不是通病!所以感觉有点意思,虽然老了一点,但大家遇到的话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先说第一块,2修板,I/O换过,通电开关板上后面2个灯乱闪 ,判定有短路,然后查!  断开触点  发现3V 和5V后极都有短路 ,5V后极 直接拆了ISL6225 就解决了,因为这个板子以前修过一些 5V短路 大多是这个芯片烧了,然后3.3V短路 费点时间查,最后烧了一下 呵呵 简单快捷的方法,发现网卡烧掉了,换掉 加电,上电OK啦!  问题就出来了,没有复位,以为南桥也烧了,就直接换(经验主义)   换完南桥 还是没有复位,这下感觉到问题严重了,翻图纸,发现也连到网卡 ,记得这个网卡坏了也会没有复位 ,就重新换网卡,还是不行,又觉得会不会是他换的I/O有问题呢?  又换I/O ,还是不行,维修陷入困境!  但是不忍心就这么放弃,看图纸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看哪里,还是拿了板子来仔细找吧 看看有没有人为的故障! 结果这一看真得给我看出来了,一个电阻歪了,明显是碰撞导致的,R297   翻看图纸  看不懂他是干什么用的  先接上再说,补锡  焊好OK啦,开机 跑代码 亮机!  呵呵 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给我修的换南桥换I/O的 差点报废了 ,大家引以为戒,修板子还是多多认真看看!

   有了第一个的成就感,第二个就有点劲了,本来是拖了几天的板子  不想修了,既然修好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试试看吧!  第二个是不触发,南桥被人做过,待机正常,我想到的第一就是南桥没做好,直接换一个新的上去,问题照旧,犯难!  然后还是按步骤来吧,查待机 正常,查开关上 没有开机电压,奇怪,查主板开关接口也没电压,而I/O已经工作了,晶体起震了!看图纸发现开机信号是经过一个双二极管D6过来的,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D6 ,记得很久以前跑过这个线路 D6就在南桥附近的,有仔细寻找,终于发现 原来D6是给人做南桥的时候做跑了,本来就小,又没有了,实在叫人郁闷!  在一个ASUS板子上找了一个小二极管装上 ,开机OK ,拖了2天,仔细修了2个多小时就搞定了!

    修完这2个板子以后大家可以发现,都是前期的人为故障!  所以当我们接到2修板  最先还是要仔细检查主板上的异常状况,有经验固然是好,但很多情况下 别人修过的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症状,人为故障 是比较头疼的!
  提醒新手朋友,修板子 ,修不好不怕,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 !最好不要搞出人为故障来!

网友:
不错,楼主果然是高手。维修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一份认真的呢

网友:
怎么能知道没有复位呢。是插症断卡,还是在主板上量电压。好像主板上量电压不准的。是不是要示波器才能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 复位检测卡有灯的  MINIPCI  的26脚

网友:
经验多  固然是好   LZ  继续发

网友:
楼主够细心哈

网友:
MINIPCI    这种卡还没有用过    听说要两百左右
在光驱接口的第几脚也应该有个复位脚吧 ?

网友:
非常感谢本本波师傅给出的宝贵经验,值得学习啊,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另外   想请教一下
想自己制作一个检测复位信号的 接口(为了节约成本)  不过没有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灯常亮代表不正常,亮一下就灭了就算正常,但是26脚有3.3V就算有复位了,这个我以前遇到过电源好信号都没有,26脚就有3.3V。

网友:
PR297应该是控制某组电压的  没有这个导致上电时序无法完成 差电压就没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个情况是复位灯常亮,个别的问题也遇到过,我检查复位时候多个引脚都测过,没有短路和开路!  26脚的复位信号只是一个监测点,61脚会在开机复位时间有一个明显的跳变,模拟的示波器可以看的很清楚

网友:
老式迷你口的诊断卡很便宜  贵的也就30吧  没必要DIY  不值得  新的诊断卡(PCI-E)的价格在150左右  但是适用性不好  很多主板不支持 有待改进和主板厂赏标准的统一

网友:
貌似,PR297开路后,给南桥的电压少了一个,我个人看法!没看过完整图纸也不好说,

想听听其它朋友的意见!

网友:
本本波,你的图纸是货不对板的,旭日150的板号应该是:LA-2511  估计你的图纸不对!这个R297是一个复位信号来的,少了它当然是没有复位了!

旭日150

网友:
本本波,你的图纸是货不对板的,旭日150的板号应该是:LA-2511  估计你的图纸不对!这个R297是一个复位信号来的,少了它当然是没有复位了!
引用 网友C:

他发的图是  PR297  不知道是谁错了  有这个PR297的  我看过图了

网友:
人为维修出故障点确是头大,我现在最怕是接到那些二手机了.有时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吹掉了,那就有得搞了.不过俺以前也是这样走过来,做维修一定要细心.这些都是心里话

网友:
本本波师傅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不知能否
我之前接修过一台IBM X31的机器记得当时是加电不亮,拆机装检测卡不跑代码,主板不复位检查发现北桥少了组电压,没有那个1V,后来是换了个MAX1845 (好象元件编号是U49)机器好了,然后简单侧了下就交个客户了,后来在好象听说这机器1845坏是因为电容不良引起的,我心就想完了那个机器肯定又会返修的,前几天果真回来了,这时拆开发现还是老问题和原来一样,于是我就没多想直接干1845,当时客户比较急说不想等了问我机器植多少钱卖了不想要了,经过商量我还是把机器给买回来了,等我静下来想修它是装1845时不小心把1845装反了,开机电流不对我就赶快拔掉了电源,后来一看才发现装反了,我给换过就成了现在的故障了,接电电流就0.32不加电,发现南桥特别烫,怀疑南桥坏了,换了南桥接电还是一样,后来我在修别的机器时把我从这机器上拆下来的桥从知球装上试这个桥还是好的,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现在我不知道该从那下手了,我怀疑南桥是不是 少电压了,另外我看了下图纸1845的4脚16V 24脚 5V,我这个板没有,我现在是不是要检查这个5V

网友:
本本波师傅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不知能否
我之前接修过一台IBM X31的机器记得当时是加电不亮,拆机装检测卡不跑代码,主板不复位检查发现北桥少了组电压,没有那个1V,后来是换了个MAX1845 (好象元件编号是U49)机器 ...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现象是少电压 上电时序中断  你现在首先要保证在不按开关键之前1631的3.3V和5V有 还有两个1845上分别有个1.2V和1.8V 然后再去修别的东西 这4个电压不出来 就先不要去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他发的图片上焊的是R297,就在大电容C419旁边,靠近R285,我刚又重看了,图纸确没错,但我感觉他发上来的图跟他动的地方错了~!